求助,怎么查看欧姆龙PLC程序容量

楼主(2016-01-07):
求助,离线状态怎么查看欧姆龙PLC程序容量

网友A:
引用楼主yjm0824于2016-01-07 10:35发表的 求助,怎么查看欧姆龙PLC程序容量 :
求助,离线状态怎么查看欧姆龙PLC程序容量
右击程序,然后看属性
[attachment=143532]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查看檢視之記憶體剪事就有標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