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与OMRON PLC做MODBUS通信

楼主(2016-01-07):
如题,现准备用西门子做主站,与OMRON CP系列产品通信读取其存储器地址,应该怎么设置OMRON通信口?比如要读取欧姆龙D2000的数据,那么西门子对应的读写地址是不是就是“42000”?
真实做过这类通信的朋友,求解释,谢谢!!
好好赚钱

网友A:
对 只能用4xxxx(保持寄存器)的地址 指令就是主站的指令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