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MR-JE-B的伺服能用Q17x的CPU控制吗?

楼主(2016-01-07):
我看了下MR_JE的宣传pdf,B型只显示和QD77等定位模块相连。没看到Q17x的CPU,但他也是SCCNETIII接口的。
lishunlong86

网友A:
不可以,JE-B的要是可以 用在Q17X上,那么J4-B的就没有办法推广了。JE-B主要针对简易运控模块配置的,JE的又比J4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