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今日遇见一输出点灯量,电压正常,程序显示也是输出,可驱动不了负载,负载接其他点正常,这是什么现象,可判断该点已坏吗?什么原因可有措施解决,

网友A:
若输出灯有指示可以检测下输出电压触点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输出点好坏
输出电压触点,,,怎么检测?
独自漂泊

网友B:
有电压不代表有电流,
怎么检测?怎么判断好坏,详细具体。

网友C:
测一下输出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同时看一下驱动负载线圈的电压是否与输出点的电压是一置的。24V不能驱动220V是正常的啊
这些肯定考虑一一检查。想不通的是有24.1电磁阀处也能量到24.2可电磁阀就是不动作,声明电磁阀是好的线没问题

网友A:
看你输出COM点提供的电压是AC220V还是DC24v
com是0,测y与24有电压,不同的是其他输出点小于24,该点为24.1
独自漂泊

网友D:
有备用点吗?果断换一个输出点。
看来只能如此了

网友E:
用导通档测试

网友F:
如果仅仅测电压未必准确,当负载很轻时,plc输出触点存在接触性问题(继电器)或功能性(晶体管)问题时,需要带负载测试比较合理。
可能的原因:
负载短路;负载动作频繁;输出载荷重。

网友G:
com接正极,带负载测输出点与负极电压,否则反之。

网友H:
直接点,接一个假负载测试(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