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本人在厂里专职从事PLC编程和非标自动化电路设计,有空闲时间也接一下外单,价格实惠。13192061071,QQ1609217202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有一个涡流模块来控制电机1/2/3/4速的正转和反转,当正转的时候如果从一档直接到四挡中间有延时,如果一档一档上升或者下降中间有没有延时。一档的时候涡流模块输出11V的电压,二档12V,三挡13v四挡14v。正转的时候不能打反车,即使给了反转信号也得等电机停下来之后 才能反转,plc的y0接输入端的+24  com0接涡流模块的正极。 com接涡流模块的负极和plc的-24伏。有个旋转编码器接plc的x0(一相输入),这个信号接和不接对电机来说档位变化用耳朵听不是很明显。不接也能照常作业。你时间你琢磨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一到四挡另有其输入输出点,电路图在(这个论坛的中联回转涡流模块如何和plc配合使用的求助)里边,看看你有何高见。

网友B(2016-02-27):
PLC人机界面编程,多轴步进伺服系统编程,电话188528853  东莞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