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一台机分两部分运行,共两基本FX1N60MT单元,两扩展FX1N-32MR单元。两部分分别用一基本加一扩展单元,现要求一部分如有故障另一部分暂停。不知怎么控制。请大家指教

网友A:
1比1   2块fx1n-485bd  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援手。但从没做过这种程序不知怎么控制请指导

网友B:
引用楼主我爱工控于2016-01-07 21:09发表的 两台FX1N通信问题 :
一台机分两部分运行,共两基本FX1N60MT单元,两扩展FX1N-32MR单元。两部分分别用一基本加一扩展单元,现要求一部分如有故障另一部分暂停。不知怎么控制。请大家指教

如果只有以上需求並不需要用到通訊。

只要將任一台故障時,例如:Y0導通的訊號送至另一台的X0即可。

网友C:
3楼说的正确

楼主:
谢谢3楼的指教,因从没写过通信程序在豪无头绪下今下午用上了你同样的方法,用中继转换Y的信号已OK。谢谢大家的指引更谢谢这交流平台的创始人。祝大家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