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EP 7-MicroWIN SMART v2.1的安装技巧

楼主(2016-01-08):
求助各位大神:给点STEP 7-MicroWIN SMART v2.1在win7系统中的安装技巧,实在是装不了。装了打呀,帮帮忙呀!!!!系统重装了好几遍了都没用!!!!郁闷
1楼的建议OK,换成无精简WIN7系统安装成功并打开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不用精简过的快速安装版系统,
安装完,想打开出错都难的。

网友B:
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遍了,安装原版的安装版的系统。不要装GHOST的系统。除非你运气非常好。

网友C:
右击用管理者权限运行再试试
独自漂泊

网友D:
网上重新下一个破解的 这个资源还是挺多的

网友E: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试试看,

网友F(2016-05-19):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程序密码忘记如何解决

网友G(2016-12-15):
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