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放卷张力控制中,有没有这个准则?

楼主(2016-01-08):
即,放卷张力渐小,收卷张力增大。
而,放卷减小多少张力,收卷就增大多少? (当然有考虑卷径)

网友A:
张力是恒定的,转矩会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就是TAPER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是恒定的,转矩会变。
表面张力不变。
如果放到放卷这部分呢,(查资料说是)张力随卷径减小而减小。
关键是我放卷卷径也算出来了,找不到放卷张力计算公式 - -

网友A:
既然都是恒张力控制了,张力怎么还会随卷径变呢,那还怎么叫恒张力控制,随卷径变化的只可能是转矩和转速。比如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表面张力,传感器模拟量信号反馈给控制器,通过PID控制电机改变转矩、转速,达到恒定的张力控制。
下载积分:+1(sun3751)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4楼说的正确

网友D:
卷径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

网友E:
图文并茂,给4楼赞一个!

网友F:
卷径,昨天看到一个方法是通过算周长转换过去的

网友G(2016-02-14):
8楼说的对。只有采用锥度张力,收卷材料的内部应力才不会聚集,收卷的材料才不会起皱褶。

网友H:
首先张力是材料拉伸的力量保持是恒定的,放卷力矩随着卷直径慢慢变小,PLC输出的模拟量是慢慢减少的,其中要考虑启停机是惯量补偿等, 收卷力矩随着卷直径变大,PLC输出的力矩也是要变大的,考虑到收卷效果以及收卷成品的松紧度,还需要锥度参数的设置等, 8楼同仁描述了一点, 图片是以前做项目用过的资料截图。

网友I(2016-05-12):
我见到的张力控制是使用磁粉离合器控制的跟电机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J:
请问 你的收卷直径是如何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