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1) 电源及电机接线的压着端子,请使用带有绝缘套管的端子。

(2) 电源一定不能接到三菱变频器输出端上(U,V,W),否则将损坏三菱变频器。

(3) 接线后,零碎线头必须清除干净。零碎线头可能造成异常,失灵和故障,必须始终保持三菱变频器清洁。在控制台上打孔时,请注意不要使碎片粉末等进入三菱变频器中。

(4) 为使线路电压降降在2%以内,请用适当型号的电线接线。三菱变频器和电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时,特别是低频率输出情况下,会导致由于主电路电缆的线路下降而导致电机的转矩下降。

(5) 布线距离最长为500米。特别是进行长距离配线时,受到因配线的寄生电容而产生的冲击电流的影响,会有高响应电流限制功能下降,连接在三菱变频器输出侧的机器发生误动作等不良现象,所以请注意总配线长度。

(6) 电磁波干扰。三菱变频器输入/输出(主回路)包含有谐波成分,可能干扰三菱变频器附近的通讯设备(如AM收音机)。因此,安装选件抗干扰滤波器(选件抗干扰滤波器的开关接口为ON),使干扰降至最小。

(7) 不要安装电力电容器和浪涌抑制器在三菱变频器输出侧,这将导致三菱变频器故障或电容和浪涌抑制器的损坏。

(8) 运行一次后想改变接线时,切断电源后过10分钟以上,用测试工具测试电压后进行接线工作。断电后一段时间内电容上仍然有危险的高压电。

(9) 三菱变频器输出端的短路或接地会引起三菱变频器模块的损坏。

· 外围回路不正常引起的经常短路,或接线不良,电机的绝缘电阻低下和输出端接地会导致三菱变频器模块损坏,所以运行三菱变频器前请确认回路的绝缘电阻。

· 请在接通电源之前充分确认三菱变频器输出侧的对地绝缘,相间绝缘。

使用特别旧的电机,周围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请确认电机的绝缘电阻。

(10)请不要使用三菱变频器输入侧的电磁接触器启动,停止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请务必使用启动信号(STF,STR信号的ON/OFF)来进行。

(11)三菱变频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回路上不要接上许可容量以上的电压。如果混入三菱变频器输入输出信号回路,或是弄错极性时,可能会造成输入输出用元件损坏。特别是在使用时应对布线进行确认,避免由于设定速度用电位器的连接错误而导致端子10E-5间短路的情况发生。

(12)在有工频供电与三菱变频器切换的操作中,设计时需为MC1和MC2提供电气和机械互锁。

(13)在停电后电源恢复时,如果需要防止机械再启动,在设计三菱变频器一次侧的电磁接触器的同时,还应设计将控制的启动信号断开。停电后若启动信号(启动开关)原样保持,电源恢复后三菱变频器会自动再启动。

(14)超负荷运行时的注意事项三菱变频器反复进行高频率的运行,停止时,有大量的电流反复通过,使得三菱变频器的晶体管元件因温度反复上升,下降导致热疲劳而导致使用寿命缩短。因热疲劳受电流的大小影响,因此通过限制电流或降低启动电流等时可以延

长其使用寿命。虽然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但如果电流本身降低则会引起旋转动力不足,无法启动等。因此,可以采取扩大三菱变频器容量,以增加电流富余空间的措施。

(15)请充分确认规格和定额符合机器,系统的要求。
FR-A840系列三菱变频器是可信度很高的产品。但由于周围的电路组织方式或操作方法不同产品可能会导致寿命缩短或破损。

操作时请务必注意上述事项,进行再次确认后使用。
gk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