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点指令DSZR不执行

楼主(2016-01-08):
大家好,我用三菱FX3GA,控制三菱的伺服电机,可以正常前进及后退,但回原点指令DSZR不执行,其中编码器Z相脉冲接入X0信号正常。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监控M8348是否导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回原点时,伺服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C:
m608用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