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FX3U与PC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16-01-08):
我想要从PC上面利用MABLAB或VB对FX3U下COMMEND
不晓得有没有办法透过RS232或USB办到
或是需要另外安装模块
我使用的机型是FX3U-64MT

网友A:
三菱FX3U系列可以通过增加PLC的232串口与PC软件通讯或者增加PLC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通讯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mythic

网友B:
可以直接编程口通信

网友C:
技术够好,用USB都可以,编程口比较简单,可以用OPC服务器,这样不用写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够好,用USB都可以,编程口比较简单,可以用OPC服务器,这样不用写协议。
您好
不晓得可不可以提供更精确的说明呢?
拜托了!谢谢

网友D:
直接编程口

网友E:
直接编程口,那协议是什么,我找不到FX3U的,求大神搭救!!!

网友E:
找不到,只有RS-232C的,找不到编程口的,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