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8):
富士触摸屏TS1070 画面程序下载进去后就一直显示Data Loading...后又黑屏有接着显示Data Loading...求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A:
程序下载不完整或者下载出错。

楼主:
可是关电后重新启动还是这样,重新连接电脑跟电脑软件通讯不上,触摸屏上方未显示通讯异常

网友B:
ts上显示data loading 一种是显示信息是屏幕号错误对策:通讯开始时,ts系列将进入【读取区域】n+2的值作为屏幕No判断显示。请检查控制器,【读取区域】n+2值是否成为实际没有制作的屏幕号
另一种显示Error:xx(xx:xxx)对策:从ts系列上确认显示的项目No和项目内No上发生了错误的编辑画面,确认和修改错误内容(=错误No)Error:前面两个xx是错误号括号内的前两个是项目号,后三个是项目内号
三菱hak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