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三菱E740,485通信使用RS指令怎么做呢???

楼主(2016-01-08):
需要读输出频率,写运行频率,写上下限频率,写加减速时间,拜托了

网友A:
你用485BD通讯,变频器设置参数,需要把变频器通讯格式看明白,要花点时间

楼主:
能帮忙这个案例吗,设置加减速时间??

网友A:
看过一本,吴启红编的书,《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技术》(FX系列)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学通讯要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