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6-01-09):
有台设备有300个电磁阀控制,也就是PLC要300个输出点。大家请帮忙推荐下三菱PLC型号及扩展模块。

网友A:
台达吧。。用远程I/O节省配线

网友B:
松下FP-X系类PLC还考虑,有松下技术问题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C:
ABB(ABB) PLC编程软件 DI524这个不错吧

网友A:
300输出只有L和Q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