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01-09):
三菱PLC通过什么指令从触摸屏修改温度设定值 我实在不明白 有能解答的吗 最好附上梯形图 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输入就行了,就和手机打电话输入号码一样。至于底层的内核部分,则研究的估计很少。

楼主:
不行啊 你看时间可以寄存在D中 但是K0不能直接寄存在D中

网友B:
K0 不能存在D中,开什么玩笑啊!你想清零,可以RST D

楼主:
我输入LD X0 OUT K0 D0 不对啊 只能输入LD X0 MOV K0 D0 但是这样输入在触摸屏上修改不了K0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输入LD X0 OUT K0 D0 不对啊 只能输入LD X0 MOV K0 D0 但是这样输入在触摸屏上修改不了K0的值
前面指令用法错误,后面程序步只要X0 =1 ,则D0总是0了,还想怎样修改?要修改D0的数值,直接修改就行了。而不是把D0做为一个输出点来处理。
还可以响下图一样编程,触摸屏直接修改D1000的数值,然后把D1000的设定值MOV到D0。
[attachment=14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