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求三菱FX1n 模拟量转换成实际工程量运算公式 模拟量输入对应0-4095,  工程量对应0-1400压力值,怎么让模拟量输入值转换成实际工程量值。

网友A:
实际工程量值 = (1400 * 实际模拟量输入值)/ 4095

网友B:
理论:
把测量量满值等份成4095份。实测值乘以一份的量
工程值=测量值*0.34188034188034188034188034188034
阻碍:
单份非整形数据,需浮点计算

解决方法:
1、转换为浮点数后计算
优点:精度
缺点:运行速度、寄存器使用量
注意:1N是否支持FLT和INT这两个数据转换指令未知。起码我知道2N以上有……

2、将数值翻倍后取整
优点:速度、寄存器使用量
缺点:精度
注意:单一寄存器有效最大无符号整形数为65535。设置倍率时需留意计算值范围。穷举推算的结果最合适倍率为6倍,误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