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我一台设备原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移了一个位置电工接错电源线 烧了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只是单独给触摸屏供电)换好后伺服电机每次走的位置都不准确,确切的说两次准两次多跑一点。一直这样循环。修改PLC脉冲频率无效,恢复原数据。修改电子齿轮比调的差不多再断电送电位置完全不对。恢复原参数效果一样糟糕 现在遇到瓶颈

   现在我怀疑的问题是 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还有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求各位给我个解答。
    有想买个驱动器试试看,但是驱动器价格高怕试了不是驱动器问题,
驱动器是安川SGDM-15ADA  电机是安川SGDM-13ACA61

网友A:
有没有干扰

网友B:
先更换编码器试试,开关电源是否给编码器供电?
编码器我不确定  开关电源只是单独的给触摸屏供电的

楼主:
同意回复。   我处理了一个星期   期间也去了很多维修都没有修好,今天我请了一个工程师去从新编写程序,和设定触摸屏  伺服参数解决问题

网友C:
现场环境有没有干扰的?
今天打电话说又不行了。情况和原来一样。我问工程师 说是按照数据算出来没办法整数。 我现在很头疼
有没有干扰我现在都不确定了,通讯线我已经换掉了

网友C:
加个磁环试试,多绕几圈!
道可道非常道

网友D:
查查机械方面的

网友E:
机械部分没有问题,那肯定就是伺服的毛病了。我们前些日子研发的一台小设备,用台达的伺服,开始就是定位不准确时好时坏的,调整了刚性后定位精度提高了不少,但还是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后来给台达打电话,客服问惯量的参数是多少,默认是5.3,因为负载非常轻,750W电机很轻松的带动滑台运转,把惯量参数改为0.0后,一切都正常了,定位相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