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在生制动电阻干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6-01-09):
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消耗,电机转动中产生的再生电流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
就是热电阻,专门制动用的

网友D:
减速时消耗能量,避免烧毁内部电子元件。

网友E:
當電動機於減速過程中將轉換成發電機
所產生能量是沒有效用的,為了不要燒毀
元件利用回生電阻加以消耗

网友F:
当电机由于受外部或失控原因引起的飞车时,实际上这时的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试想一台发电机接在变频器的逆变模块上,是很容易烧毁模块的。
你这个再生制动电阻,且且是起到当变频器检测到母线超电压时,启动再生制动,电阻器通过驱动器把母线电压拉到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