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保存才有效

楼主(2016-01-09):
威轮触摸屏数值输入时,我在旁边设一个保存按钮,我要求他输入了数值,然后按了保存按钮才有效,否则是上次的值。要怎么做了/

网友A:
输入值先暂存在另一组寄存器里。等触发保存的时候在MOV过来。另外再做个界面刷新,触发把原来寄存器的值MOV到临时寄存器里
起码我文本屏是这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