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现有A,B两个点,A点到B点距离1米,有一小车从A点到B点,小车行走速度以10.2m/min,至10.8m/min变化,如何求的小车行完这段距离时间

网友A:
以10.2米每分钟的速度跑1米所需时间?毫秒级的啊。确定没用错单位?

5.5-5.8秒
关键是你有什么时速实时采集方法。有的话累加就是了。打不出大写西格玛符号,不知道怎么在电脑上写这公式

网友A:
抱歉不喜欢用私信。

遇到时间相关建议先把时间单位化成秒。10.2米每分钟 / 60秒 = 0.17米每秒

我上面两个匀速时间是把1米 / 0.17米每秒 = 5.8823529411764705882352941176471秒

你这问题描述有个不清楚的地方是这速度变化原因和规律
这10.2-10.8是启动到最大速度?不同负载时?机械性能的随机离散?

如果是启动加速的话实测加速时间。需要加速段内的数据可以求出时间和加速度比例线性关系,再把加速段时间可以割成毫秒时间片累加。剩下匀速行程用的上面的匀速公式

不同负载影响和随机离散最好是实时采集速度来控制时间了
或者取中间值10.5。定位最大误差会在正负3厘米

楼主:
非常感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