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9):
我现在有一套伺服控制器:SGD7S-2R8A00A002,伺服电机:SGM7J-04AFC6S,
我用西门子224cpu,用脉冲加方向控制,一开始方向都能正常切换的,由于操作失误,冲过极限,电机受到到机械极限阻力,过电流报警停止了,等我复位之后再次使用,发现方向切换不了了,程序没问题没有变更,这时我用伺服调试软件看报警列表都是710之类的过负荷报警,还有C90编码器异常报警,再用JOG都能正反转控制的,线路也检查了,CN1-11,12有高低电平信号变换的,但是我用伺服软件监控波形,方向信号没有正常切换,脉冲没问题可以一个方向正常走,而且没有报警代码的出现。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编码器损毁了,还是控制器里有硬件损坏了,怎么排查?还是我参数设置不对,导致这个问题,还是它本身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A:
你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呀
位置控制模式,Q0.0一路脉冲,一个24V输出点的高低电平控制方向,并且试过CW/CCW两路脉冲来控制,也交换过SIGN与PLUS的接线,还是只能一个方向走,感觉伺服的SIGN位接收不了信号,而PLUS位可以正常接收,伺服没有报错,很是迷茫啊。

网友B:
方向信号输入的光耦看一下有没有损坏。
我外部没用光耦,你是指伺服放大器里的光耦吗,这个是新的,不太敢自己拆啊,怕影响保修,就算自己拆开的话,怎么看光耦是否损坏,这个光耦是在线路板上的吗?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很大,不过不太懂放大器内部的原理,所以还请大侠明示,也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C:
模式设置错了
大侠是指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扭矩控制模式,这种模式设置错误了吗,可我一开始就是用的位置控制模式,而且正反转也是好的,烦请大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