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6-01-10):
是这样的,因为生产要求有多种产品机型(假设有30种)想做一个下拉框来实现机型的选择,下拉框显示的条目应该是String类型吧,根据选择的字符,对应一个PLC的整形数据存储器就会存储一个数值(1~30)。根据这个数值,PLC就会自动调用已经存储好的一套对应的参数。比如选择“机种A1”,要赋值给D100为1。后面PLC调用该机种参数就根据D100的值来实现。用MCGS触摸屏来做,现在的问题是客户要求“机种A1”这个名字能更改,而且要求可以增加“新机种名”。原来的做法是写脚本,用“机种A1”这个名字做判断给D100赋对应的值。现在因为可修改或者要增加,所以每次都要修改触摸屏程序重新下载才行,能不能有方法实现在触摸屏界面让用户自己直接修改?

网友A:
可以做额
老大,怎么做,介绍详细点啊!想很久了 没辙

网友B:
这个所说好像和一般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差不多。
是有点像,如何实现呢
盟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额

说详细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