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我单位有一个超高层写字楼,在中间楼层设有水箱,由地下室补水,有时候会补过了溢水到下一层的租户区(虽然有BA控制及BA高位报警,但是BA有时会掉线),现在想在该设备房内加装溢水检测装置,此信号一个接喇叭报警,另外一个接到补水控制回路。请教大家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产品或者实际安装效果比较好的推荐哈。谢谢!

网友A:
开放式水箱的话在上方开口挂个液位开关
很常见的一种开关量式液位传感器。一根上下段内部有磁控开关的不锈钢管上套一个有磁铁的浮球,浮球通常是圆柱形的

网友B:
用浮球开关加中继就可以啦。

网友C:
你应该解决的是BA掉线问题

网友D:
浮球控制不如 液位继电器控制可靠
永远年轻
huiyang

网友E:
冲水马桶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