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DRVI指令求解

楼主(2016-01-10):
本人是定位的新手,想做个简单的程序
用DDRVI指令,伺服电机以2000HZ速度正传5000个脉冲,然后再反转2000个脉冲
求大神写一段小程序。

网友A:
DDRVI D100 D200 Y000 Y004
D100 伺服转的脉冲数(改变转向 只要改变D100的值 正或者负 例如 2000 或 -2000)
D200 伺服转的速度

网友B:
伺服电机转动的方向是你自己设定的不会自动改变 ,只需要写入

网友B:
只需要写入,
正转 DDRVI K5000 K2000 Y0 Y2
反转 DDRVI K-5000 K2000 Y0 Y2

网友C:
运用三菱DDRVI指令的一段程序:
[attachment=143685]

网友D:
高手如云

网友E:
DDRVI 方向是有你发脉冲的正负决定的 程序自动完成的 当然你也可以强制后面的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