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这种分层次的编程功能怎样调出来的

楼主(2016-01-10):
这问高手,三菱的这种有分层次的编程功能是怎样做出来的,在这上面可以,我重新建一个窗口就没有这种功能了

网友A:
写入模式,注释选择 行间声明 就行了

网友B:
这个简单,楼上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
关建是左边的主树条也能做出分层显示,从左边栏中点击那个,右边只显示这一小段程序。

网友C:
在写入模式时,单击右上角的“声明编辑”,在所需声明的程序处双击,会弹出对话框,输入注释并勾选“显示至导航窗口”(如下图所示),确定并编译程序后,就会在左边工程树那显示出来了。反之,不需要时就不勾选。
[attachment=143702][attachment=143703]

网友C:
另外,在新建项目选择PLC型号时,如果不勾选“使用标签”选项,则就算程序中有行间声明,也无法显示在左边。 [attachment=143719] [attachment=143720]

网友D:
不错的东西。以这三菱没有欧姆龙那样的分段,原来也是有的啊。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三菱Q系列就有

网友F:
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楼主:
谢谢了,用了这么久这软件,不知还有这功能,真的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