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菜鸟呼叫老鸟

楼主(2016-01-10):
初学plc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先从哪里学期?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A:
百度:技成培训。。。。

网友B:
找个简单的项目。找官方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尝试实现它
入门项目建议找个一堆继电器的逻辑控制柜,用PLC替代那些继电器组
一时找不到项目的话,先编个走马灯吧。然后试着加开关、电位器,各种玩出花

网友C:
程子华教程最好,继承都自愧不如
菜鸟呼叫老鸟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