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昆仑通态画面跳转问题

楼主(2016-01-10):
程序3可以执行换画面,程序30是照着3写的就是不能切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高手分析下。

楼主:
有空的帮我看下,我找不到原因,谢谢!

网友A:
程序30改好了
请问30的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下载积分:+1(yindong) 工控侠客麻烦您也给我改 ..

网友A:
单击窗口事件执行策略1,程序3写了,程序30没有写,这程序不是你自己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