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3是原工程的可以换画面,30是照着3写的就是不能运行。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看看运行策略
这个只是循环次数的不同,决定进入画面的快慢

QQ980347789

网友B:
在开机画面属性事件加入脚本才可以
能截图告诉我问题在哪里吗!请恕我愚钝,谢谢!麻烦了!
附件: Desktop.rar (47 K) 下载次数:59
QQ:532904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开机画面属性事件加入脚本才可以

楼主,你30工程没有啊
QQ:532904130

网友C:
3里面有个单击画面1的事件脚本;30里面没有。

网友D: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