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如题,铣床的万能转换开关坏了,厂里给买了一个转换开关,也不是铣床原装的,就是标了一些数字,搞得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铣床万能转换开关结构复杂,一般开关不能替代!

网友B:
转换开关有那么神秘不能更换的 ?传个接线图或者转换开关的铭牌让大家看看下
独自漂泊

楼主:
明天拍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