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MCGS触摸屏读取PLC四组变化的数据,触摸屏每分钟存盘一次,触摸屏可以查询某一时刻的数据,也可用U盘拷贝出来打印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可以,但存盘的内容超过内存的大小就查询不到了
QQ:532904130

网友B:
好久没有用MCGS 了,,,,,,

网友C:
可以直接保存在u盘上

网友D:
就是历史数据和U盘导出功能,完全可以

网友E:
可以,但是触摸屏内存很小的,保存不了多少数据,这种功能……还不如用电脑搞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U盘导出功能怎么搞

网友F:
引用楼主chengjianbo于2016-01-10 20:26发表的 MCGS触摸屏能否实现这一功能? :
MCGS触摸屏读取PLC四组变化的数据,触摸屏每分钟存盘一次,触摸屏可以查询某一时刻的数据,也可用U盘拷贝出来打印
谢谢各位师傅

用到数据組功能

网友G(2016-03-09):
请具体指教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导出到优盘,用TransToUSB 函数

网友H:
!ExportHisDataToCSV,定时导出到U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