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三菱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1-10):
请问各位高手,一台plc为主站,另外3台为从站,如何通讯,通讯协议是怎么样的?用程序如何写?
编程手册那么多程序,也不知道选那个?

网友A:
选n:n模式,最好plc是同一个系列的,比如都是2n或者都是3U这样,不过也没有关系,仔细看手册资料

网友B:
看用什么了,Q系列可以用同轴H网QJ71BR11或者挂光纤还是用网线QJ71E71的。 只是H网和光纤的话,我接触的都是在网络参数设下之后要传数据就是W和B 了。 网线的话要写程序根据以太网系统(应用)的手册来写就好了

网友C:
简单的还是用N:N组网

网友D:
还没试过,连好了上传一下,学一学

网友E:
PLC型号可否具体一下?不同的CPU组网方式可能不一样,或者说成本不一样。

网友F:
其实握手信号不多 y接另一台x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