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Q03UDE内置网口与另一个PLC的以太网模块 QJ71E71-100通信

楼主(2016-01-10):
请问下各位,用Q03UDE内置网口与另一个PLC的以太网模块 QJ71E71-100用网线连接通信,要把Q03UDE的IO点传给另一个PLC 怎么设参数写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6-03-04):
利用固态缓冲区通信方式来设置通信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固态缓冲区通信方式来设置通信参数
方便裁圖說明嗎?有圖會比較方便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我也求知道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参考以太网手册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