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1-10):
三菱plc可以用区间比较指令做恒压供水吗

网友A:
很多变频自带这个功能,用三菱PLC来做,成本比较高,需要AD,DA功能,恒压供水用PID功能比多较,用区间比较压力变化会比较大。

楼主:
谢谢 可是pid指令不太会用 我用区间比较指令做了个实验 也能实现 但肯定会出现像你说的那样 pid带微分积分 控制肯定会精确

网友B:
PID控制找下操作手册里面有标准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