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今天在调试的一个欧姆龙PLC程序的时候,好像什么也没做,突然就发现没有输出了呢,我按输入按钮,输入输出都有反应,但是没有动作,我就监视了程序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两个输入(这两个输入点是或的关系)点在输入模块并没有输入的时候依然为ON,输入模块上面的指示灯也没有亮,我以为是内存出错了,重启PLC,重启电源,清除PLC内存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程序都是好好的,求解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大神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有没有强制ON了???????????、
  • 下载积分:+1(miss103) 热心助人!
  •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强制ON了???????????、

    没呀,即使强制了在我清除了cpu内存并且初始化了也不应该还是这种情况了吧,不解

网友B:
    PLC在运行模式或者监控模式?

网友C:
    试试Ctrl+4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在运行模式或者监控模式?

    监控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Ctrl+4

    这个是什么?我离线试了没有反应呢

网友D:
    啥设备上的程序

网友E:
    没有程序,不要乱分析。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