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问题
start

楼主(2016-01-11):
用FX2N-1PG进行原点返回操作后,进行相对位置补偿后,想把零点定义在这个位置。需要怎么操作呢?看了手册硬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以前用过一些PLC可以进行更改当前值,就可以把零点自定义了。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把#26参数清零如何?
下载积分:+3(410134843) 写错了程序,其实这样是 ..

网友B:
里面不是有一个cp当前值寄存器嘛 好像是#13
就是回完原点后的定义值 一般用0
start

楼主:
#26参数清零还是不行,#13的值已经是设置为零了。先回原点,然后走相对坐标为原点补偿,补偿走完后将零写入#13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C:
看这个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C: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助你
FX2N-1P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