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6-01-11):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台达PLC控制两台台达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要求可以正反转,请问应该选台达哪个型号的PLC合适,谢谢!

网友A:
不用想通讯,随便都可以

楼主:
谢谢,通信是不用了,我另加一个触摸屏显示数据,那就用标准型主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B:
SS2 es2 eh SV2 等都行 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谢谢,ES的,那个PLSY指令的有规定使用次数吗

网友C:
用ES2晶体管型还可以
可以看下台达官网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productlv4-226-164.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ES的,那个PLSY指令的有规定使用次数吗
使用次数没有限制,但最多只有4个指令能被同时执行。

网友E:
用ES2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多谢!

网友F:
es系列PLC加B2伺服。。要价格可以找我

网友B:
老的es 米色外壳的 别去想 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