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控制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6-01-11):
要求:
两台电机同时控制滚筒转动,要求电机同步运行,分别由施耐德变频器控制。
给如何接线和如何设置。
求大神予以讲解。万分感谢。。。

网友A:
主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给从变频器

楼主:
可是我给厂家打电话,他说这样误差较大。
说用PLC做主机,两台变频器做从机,由PLC给两变频器输出数字信号,两变频器带编码器做闭环。
然后我不太明白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