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问一问,这段程序完了以后D50出来的结果全部都是整数,怎么样使结果精确到小数位(一位小数就够了),另外顺便问一下3U的各种型号的价位是多少,如果合适的话,需要买两个

网友A:
1 运算数据转换为浮点数后再计算,
2 价格直接联系站长,右上角有电话。
那个模拟量也是先读取在转换吗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网友B:
要先进行浮点数转换才可以变成小数

网友C:
转成浮点数,然后再做浮点数运算

网友D:
完全没看到你的程序有浮点数运算,
这个确实是不太会,学习中

网友E:
你要用浮点数计算指令。才可以

网友F:
都是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G(2016-02-16):
flt 指令转换为浮点数 DEMUL DEADD DESUB DEDIV 运算浮点数

网友H:
用(D)FLT指令转换成浮点数:FLT D50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