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朗的隔离开关怎么样。

楼主(2016-01-11):
第一次接触罗格朗的隔离开关
想问一下性价比如何
有没有推荐选型

网友A:
罗格朗(TCL-LEGRAND) 隔离开关 TLG1-63/2
1.用于隔离电源,将高压检修设备与带电设备断开,使其间有一明显可看见的断开点。
2.隔离开关与断路器配合,按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进行倒闸操作,以改变系统运行接线方式。
3.用以接通或断开小电流电路。
性价比不错
更多详情:
http://www.gkcity.com/id-909958.htm
gk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