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40B CN4接口

楼主(2016-01-11):
三菱MR-JE-40B CN4接口就是电池接口的两个端子之间的阻值大概是多少?
新来的驱动器,接上电池后就有点发烫,一个星期就报电池电压过低,换个新的也一样没到一星期就报警了,
用万用表量了CN4之间的阻值比别的驱动器的低,想问下正常CN4两个端子阻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此接口与编码器电源相连.阻值就是编码器的阻值,编码器电源3.7V左右不建议表用表量.建议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接口与编码器电源相连.阻值就是编码器的阻值,编码器电源3.7V左右不建议表用表量.建议送修!
是拔了编码器线量的,在使用手册上说还有个变压装置,电池是6V的
驱动器现在已经送修,就是想知道怎么样快速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编码器线问题、驱动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