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问题

楼主(2016-01-11):
科威EASY-KP3-M0506R用什么编程线,LG的可以吗?用什么编程软件?也是三菱的吗?谢谢!

网友A:
232,与三菱的不一样.
我打开看了确实是232,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QQ106748835

网友B:
科威的口是什么样的
lg又是什么样的
看看也知道了
EASY-KP3-M0506R接口是DB9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都是DB9的 你可以用LG的试试
或者看手册,引脚定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