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6-01-12):
[attachment=143715]
我的三菱仿真软件可以仿真,但却没有如上图所示的所有输入输出软元件的仿真按钮。我的软件监视如下图所示,请问是为什么呢?
[attachment=143716]

网友A:
软件版本不一样。

网友B:
[attachment=143723]
选择“菜单启动” “继电器内存监视”
[attachment=143724]
弹出对话框选择“软元件”“位软元件窗口”
[attachment=143725]
[attachment=143726]

网友C:
仿真版本不一样,英文的是7,中文的是6C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