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编码器一圈有多少脉冲

楼主(2016-01-12):
我是新人只知道编码器型号,请问各位前辈怎么测编码器一圈是多少个脉冲数的程序,该怎么编写,我用的是台达的PLC,用SPD指令对吗

网友A:
用SPD指令
你好,你的意思我知道,K设定的是时间,但是我怎么知道在K的时间里面我走了几圈,我如果走的是一圈,那么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圈多少个脉冲数了
QQ:532904130

网友B:
说明书上不是有吗?
我的编码器上是没有一圈是多少个脉冲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C:
不是用spd 指令 应该用 高速计数器指令

网友D:
要知道编码器旋转一周用SPD指令显然不合理,你可以用编码器的Z相脉冲复位编码器计数,取能够读到的最大脉冲数计数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

网友E:
PSD 或高速脉冲计数

网友F:
编码器AB接高速计数器,Z接外中断,第一个中断到来复位计数器从零开始计数,第二个中断到来读高速计数器。

网友G:
编码器不是都有说明吗?P多少》

网友H:
用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I:
用高速计数器指令,然后接入PLC,电脑对PLC进行监控,就可以观察旋转一周的脉冲数
永远年轻

网友J:
编码器标签上没有么?如360P/R 1000P/R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K:
看型号,型号写的XXXXP/R就是转一圈的脉冲数

网友L(2016-02-14):
用高速计数器可以计出每周的脉冲数。

网友M:
说明书写有的。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