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位移的最大值?

楼主(2016-01-12):
要找到一个产品的圆周最大值,准备用欧姆龙位移传感器,把4-20MA送到PLC,在PLC中可以采集到一个连续的数据(产品旋转一圈),但怎么才能在旋转到最大值时发出信号?

网友A:
为什么要模拟量 数字量岂不更好 一个角度值 一个测量值 一比较不就出来了?

楼主:
要找到产品凸轮的高点,才知道凸轮的夹角

网友B:
精度要多少。。。建议通讯比较好

网友B:
不停的比较传送。。大就传。。最后留下的就是最大值

网友C:
旋转的角度也需要记录,旋转一周就能求出最大值,然后同时记录的旋转角度位置信息就是最大值了。

网友D:
定时中断加数据查找指令,比如三菱的SER。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