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一个步进电机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6-01-12):
各位亲们:这是一个步进电机的接线及其控制程序,但是Q0.0有输出,plcQ0.0点没有坏;步进电机不会转,各位高手指导一下那里错了。十分感谢。。

网友A:
没有你信号回路的接线图,检查一下信号回路,有没有接错,信号回路接法:+24V串 2K电阻接到驱动器PUL+,PLC驱动信号接到驱动器PUL-,PLC 输出COM端要连接0V

网友B:
西门子的是输出正,脉冲PUL–端接0V

网友C:
[attachment=143747]
PLC输出的是正24V信号
你现在接的是等电位环境,都是+24V
PLC输出串电阻接到PLUS+ -24V/0V接PLUS-
不串电阻玩个几分钟你也玩不下去了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