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步进电机位置模式,脉冲接线有分差式和单端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1-12):
问题如题,小弟初来报道,什么都不会,求大神指点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给他信号的是差分模式还是单端模式,一般的PLC的是单端模式输出,一些运动控制器的是差分模式输出,差分模式输出的抗干扰性能强。
下载积分:+1(duwenle) 真诚感谢!

网友A:
找个驱动器说明书看一下接线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