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朗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6-01-12):
罗格朗断路器,平时负载电流不到300A,
断路器速断灯闪烁,频繁出现跳闸现象!!!
负载为加热丝。请教原因?

网友A:
断路器型号与容量没说,加热丝功率也没说,不好判断
gkcity.com

楼主:
断路器型号:MX+OF(230/400V)(TL)

网友B:
断路器上应该有几个调节脱扣电流大小的小旋钮

网友A:
选择断路器是有要求的,光看电流电压是不对的,还要看断路器的分段能力,5KA\10KA\15KA\25KA。通常我们家庭用的断路器分段能力是在5KA以内,工业用的在15KA以上,如果你选择分段能力过高,发生短路断路器不容易保护,如果你选择分段能力过低,没过载就跳。 提示作为参考。
MX+OF(230/400V)(TL) :
http://www.gkcity.com/id-911437.htm
有此型号断路器的问题,还欢迎楼主到我们 工控商务网 来,
我们会提供免费专业的技术问答。
gk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