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一台电脑上集成多个系统的Intouch画面,每个系统都是使用的AB PLC。在正常使用时,电脑上只有Intouch画面在运行,没有任何通讯软件运行,并且电脑里面RSlink也没有安装,请教下这是怎么实现的。
        这台电脑是中控的一台进行集中控制的,每个系统自身单独也有两台上位机进行监控,使用的软件都是Intouch 10.0版本。

网友A:
确定没有任何通讯软件?进任务管理器看看。再看看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总能找到些什么。
电脑里面是有安装通讯软件的,里面安装有OPCLINK 和 DASABCIP,但是在Intouch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些软件都没有打开。把Intouch关闭后再重新启动时,需要把这些软件先打开,然后Intouch才能正常读取数据。一旦数据读到后,通讯软件就可以关闭了;而且他的通讯软件里面都没有配置,都是空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通过OPCLIK进行通讯,OPCLINK运行时不可以关闭,所以正常运行情况下是OPCLINK和Intouch同时运行的。

网友B:
两台计算机之间intouch的通讯。
INTOUCH 1#是连接现场PLC设备的机器,
INTOUCH 2#是通过TCP/IP连接INTOUCH1#,去读取数据的机器
Intouch 1# 的访问名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
应用程序名:modbus
主题名:plc1
Intouch 2# 的访问名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intouch1的计算机IP地址/计算机名(如果没有是动态分布ip地址的话)
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tagname
经过测试,没问题。如在1#intouch建立TAG名:abc_1地址是300050,则在2#intouch 建立变量名abc_1地址是abc_1;即2#变量名的地址是1#的变量名,要保证是同一数据类型。
最好保证两台计算机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一样的

楼主:
      电脑里面是有安装通讯软件的,里面安装有OPCLINK 和 DASABCIP,但是在Intouch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些软件都没有打开。把Intouch关闭后再重新启动时,需要把这些软件先打开,然后Intouch才能正常读取数据。一旦数据读到后,通讯软件就可以关闭了;而且他的通讯软件里面都没有配置,都是空的。
     我现在做的就是通过OPCLIK进行通讯,OPCLINK运行时不可以关闭,所以正常运行情况下是OPCLINK和Intouch同时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