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6-01-12):
模拟量输入后的数值是不是要经过除法运算再表达在触摸屏上 比如十伏是四千 而量程最大是四百 中间是不是要除一个比例数值

网友A:
顶人气
好像是要设定比例。搜索一下模拟量试试。

网友B:
有两种方法,1可以在plc中运算实现,2,可以用触摸屏的运算功能实现

网友C:
以你的提供的十伏是四千 而量程最大是四百
最大量程400/10伏=40量程/伏
最低量是3600
最高量是4000

楼主:
为什么最低是3600 不应该是0吗

网友D:
西门子的 4-20am 4am对应 6400 20am对应32000 换算成温度 0-100摄氏度 (过程输入-6400)/25600*100(量程)=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
0-20am 0am对应0 20am对应32000 换算成温度 0-100摄氏度 过程输入/32000*100(量程)=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
0-10v 0v对应0 10vm对应32000 换算成压力 0-1600kpa 过程输入/32000*1600(量程)=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
当然 也可以约去两个0 像第一条直接除以256
下载积分:+1(qiantu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