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程序被修改记录怎么查询

楼主(2016-01-12):
公司的三菱Plc被修改了,如何查出修改时间和修改了什么,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以前保留的有程序,在线比较一下就行了或者调出来比较一下。如果没有,那没办法

网友B:
单单从PLC上查,它是没有这个记录功能 的。如果你有源程序的话,可以和现在的PLC做一下对比,就能发现了。
力久电气

网友C:
查不出来的,PLC没有修改记录功能的。希望以后的产品有人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软件里面也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2016-02-23):
支持一楼的方法可行。